电脑上电到0.57A就不再上电,跑马卡到内存就报错了,内存电压3V正常,码片3V正常?

楼主(2022-08-06):
电脑上电到0.57A就不再上电,跑马卡到内存就报错了,内存电压3V正常,码片3V正常?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内存是1.几v。重点CPU供电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同意3楼看法,内存电压3V高了,3代1.5V PC3L 1.35V  4代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