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86 充电短路

楼主(2022-08-06):
笔记本型号是FX86 板号:DABKLGMB8D0 REV : D
故障现象是 有时候能正常充电 有时候不能充电 还会短路
拿到板子后感觉 不好修 插上电池在插适配器 可以充电
然后拔掉适配器 再插直接短路  5A电流 电压被拉到14V
赶紧拔掉  打开电路图查找到 保护隔离芯片是 BQ24780S
查了一下工作条件 都是正常的  单用电池 或者适配器没问题
考虑了一下  保护隔离的工作原理 觉得 可能是
AC端   和   电池端   两路放电不正常导致短路
于是直接更换 PQ21 PQ22 PQ23 故障解决充电正常

网友:
觉得写的 不错的话可以打赏一下啊!  谢谢

网友A:
扣路过学习一下,充电短路,换保护隔离管。

网友B:
这种情况通常是隔离管故障,软击穿。非正常导通就会导致这样。

网友:
大家 互相学习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通常是隔离管故障,软击穿。非正常导通就会导致这样。

是的  我遇到好多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路过学习一下,充电短路,换保护隔离管。

是的   基本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C:
通病电池放电管短路,换了就行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2025-03-16):
学习到了  解决了充电短路的问题

网友(2022-08-17):
很多不充电的不好修,

网友:
隔离失效引起的

网友:
楼主 机器拿走了吗?
能不能帮忙打一下主要供电的阻值
手上有个 进水的 CPU 核显供电MOS PQ80击穿
PQ21 PQ22直接烧起皮了 补好了
但插直流电源没待机

网友:
是的 基本是通病了

网友:
隔离问题可能性大吧

网友:
有时要换全套

网友:
没有没有  我经验还不多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电池放电管短路,换了就行碰到好几个了

是的 基本是通病了 我也修了很多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 做大做强

网友:
CPU 电容短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