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80 不充电维修思路

楼主(2022-08-06):
笔记本是联想的Y480  板子型号:LA-7981P
故障现象:不充电 适配器和电源都可以开机就是不给电池充电
维修思路:检查公共点  检测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 PWM MOS管、电容
检测发现:找了一个新的电池上机测量,公共点一直都是12V 不论插不插适配器
都是12V,相当于一直都是电池在公共点供电 ,适配器的电压根本没进来 。
经过检测发现电池放电MOS PQ303的G级 一直都是 0V
测量一下发现PQ309 到 PD302之间断线 导致PQ306一直导通
我画X 是断线地方 要是还搞不明白为啥 公共点会是12V 就要好好补一下理论了

飞线后 带电池插电  公共点会变成19V    公共点的电压正常了 但是还是不充电
没办法 把所有工作条件又查了一遍,都是正常的又停下来思考了一下
充电还需要和EC 进行通信  去论坛上找了 一份BIOS 下载来刷进去
果然   皇天不负有心人 电流成功跑到1.8A  修复成功!

网友:
觉得写的不错 可以打赏一下哟!  动力满满!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写的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写的详细,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呢

看不懂的话就证明你的原理没学好。

网友:
接上后p沟道303G级是高电压,就不导通。

网友B:
不充电,刷bios好了,第一次见识。学到了

网友C:
路过学习一下,写的详细,图文并茂值得学习。顶上

网友:
很少遇到不充电,刷BIOS好的....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很少有刷BIOS修好充电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写的详细,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网友:
没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还是得细心

是的  有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修不好

网友:
啊哈哈哈  水平不太高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刷bios好了,第一次见识。学到了

大家 互相学习 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一下,写的详细,图文并茂值得学习。顶上

大家 互相学习 啊哈哈

网友:
好思路,清晰明朗,值得学习

网友:
意思就是公共点19v pq303又打开  保护了 这个意思吗 哈哈哈

网友:
遇到过有几款联想笔记本不充电刷BIOS解决问题的

网友A:
修这个还是得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