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主板12223-1升级

楼主(2022-08-06):
宏基笔记本主板 12223-1可否直接升级为12302-2?硬盘256g,谢谢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A:
msata的最大支持好像就是2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ata的最大支持好像就是256

上1000G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ata的最大支持好像就是256

没听说过只能上256G,只要硬盘是同一个协议的应该都能用。

网友:
msata最大2T

网友:
楼主是要升级主板?

网友:
是想代换主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