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80刷BIOS把两个贴片元件搞不见了

楼主(2022-08-06):
本人纯小白
用夹子刷BIOS清除管理员密码,清除密码用的那个BIOS刷进去了
但夹子质量太差,塑料太软变形了,后来再也夹不上了
反复夹了很多次,最后一看掉了两个贴片元件,还找不到了

以我粗浅的知识来看,应该是一个电容,一个电感

现在是这样

其中有一个焊盘好像脱落了

旁边有个电容也有点歪,不知有没有坏

现在的情况是能开机进BIOS,但那个BIOS本来就不能引导系统启动,而且不知道缺少这两个元件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也不敢再刷BIOS了

因此来寻找修复的方法

有大佬能修复/有料板/知道这两个元件的参数吗?最好给个价格范围

非常感谢!

网友:
希望有在修一样的机器的帮你拍图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要要整合韩国分分合合

支持 反对

网友A:
都是视频教程闹的,拿到维修店几分钟搞定,非得自己搞,小毛病整成大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视频教程闹的,拿到维修店几分钟搞定,非得自己搞,小毛病整成大毛病,

工科学生,哪个不是从一次次翻车中走过来的
而且专业也决定了以后虽然不是专业搞电路,但总要和各种设备打交道

网友:
手上好像有两台T480

网友:
好像手上有两台T480

网友:
对照这个BIOS芯片外围电路看具体原件参数

网友:
T480密码不在EC吗?

网友:
这个夹子我用坏了三个,还是老老实实的取下来刷吧

网友:
找绍兴颐高广场迅维的何师傅修好了
也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吧

网友:
这里的电阻都超不过1k

网友:
感情老板来做广告的

网友:
这都搞出来了。

网友:
华邦官网随便找个25系列芯片资料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
下次老实点  取下来刷

网友:
我都是取下来刷,还是挺好的

网友:
直接买个料板回来就行了

网友:
希望您送修专业门店维修!

网友:
BIOS旁边的电阻基本都是33欧姆

网友:
我都是取下来刷

网友:
给专业师傅搞吧。

网友:
论坛有T480的图纸,自己找一下。刷BIOS是常规操作,夹子还是很好用的,对准pin,动作轻点,几乎没有失误过。

网友:
取下来稍不注意还不是一样掉原件

网友:
上面一个电容,下面一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科学生,哪个不是从一次次翻车中走过来的
而且专业也决定了以后虽然不是专业搞电路,但总要和各种设备 ...

别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翻车上
连元器件都认不全认不对,有思路再动手好吗

网友:
经历过各种翻车的飘过

网友:
修机要细心

网友:
you can actually do this without a scheme
download the schematic of a different motherboard and inspect the resistors around the main eeprom
usually ohm - 1 ohm, 33 ohm, 1k resistor is us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翻车上
连元器件都认不全认不对,有思路再动手好吗

思路是dump BIOS,稍微逆向一下dxe,patch BIOS,刷入

我是不懂电路,元件也确实认错了,但计划中的改动完全是固件层面的

网友(2022-11-22):
风枪的风速过大,建议或者调小风速,或者用耐热胶带保护好周边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