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自己喜欢的工具:艾睿T2S+热成像

楼主(2022-08-07):
热成像可以说是电路维修神器,有条件的话最好是上一个,苦于价格偏贵也是纠结了很久。
首先,我很讨厌巨大笨重的工具,手持热成像第一个排除掉,插手机的小巧便捷而且功能更加强大。
然后,分辨率、测温范围、帧率这几个关键指标是必须考虑的,再综合对比价格,入手了现价2399的艾睿T2S+,分辨率256*192,帧率25,测温范围最高400°C,满足需求。
到手简单测试了一下,发上来也好给大家做选择的时候有个参考:

网友A:
热成像就是贵,如果是干维修这行,攒钱买,如果是电子爱好者那就没必要了,你有米又另外说。

网友:
还可以   维修笔记本够用了

网友B:
这款能不能调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能不能调焦?

可以手动调。这款镜头是广角的,边缘畸变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C: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价格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价格咋样

价格咋说呢,2399元和海康手持同分辨率一个价,比菲乐插手机的款式便宜。我非常讨厌手持的,巨大笨重,功能还不如手机APP强大。

网友:
一直想买 不舍得

网友:
T2用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就是贵,如果是干维修这行,攒钱买,如果是电子爱好者那就没必要了,你有米又另外说。

对,像我一个月才修到一张主板。。没必要

网友:
就是太贵才没买

网友:
2399的价格,不便宜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价格咋说呢,2399元和海康手持同分辨率一个价,比菲乐插手机的款式便宜。我非常讨厌手持的,巨大笨重,功能还不如手机APP强大。

手机App是什么app.能告知下吗?

网友:
1.4K入手的2s 分辨率更高 修手机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App是什么app.能告知下吗?

Xtherm,大多数手机应用商店都有。

网友:
我看网上的他们都用海康的热成像

网友(2022-09-10):
手持好还是这个好

网友(2022-10-11):
卡特S61手机带热成像,便宜适合,定位稍微差点。

网友:
热成像就是贵,如果是干维修这行,攒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