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D3H 不上电

楼主(2022-08-07):
技嘉B150M-D3H 不上电,换了电源也是一样,看主板上有二块BIOS  一块M_BIOS
一块是B_BIOS, 是不是只要刷M_BIOS这个芯片就可以了?谢谢指教。

网友:
把他俩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不上电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都不开机你刷Bios能有用么?这种老老实实按时序修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不触发当然先查待机条件,按时序修吧。

网友:
不上电先测试上电时序

网友:
不上电和BIOS没关系

网友:
需要查找触发电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