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为DAH98MMB8D0高清图

楼主(2022-08-07):
好机测量方便大家,还要快速原厂亮机BIOS,集显独显,TYPE-C电感和公共点电压不一样,集显是7.9v左右,独显15V左右,电池输出电压都不一样

原厂 华为_DAH98MMB8D0 REV.D.rar

6.3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2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好像图片被压缩了,需要的可以问我拿

网友B:
cpu供电ic mos管,是什么型号看不清,我的被上家拆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ic mos管,是什么型号看不清,我的被上家拆完了

那几个都是86941

网友(2022-09-17):
没有图纸吗。求助一个图纸。。。我的是系统mos管烧了

网友C(2022-11-18):
引用 网友A:
好像图片被压缩了,需要的可以问我拿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是多少啊 ?我看论坛有人说是11.5V 我这个实测7.6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是多少啊 ?我看论坛有人说是11.5V 我这个实测7.6V

插适配器时测7.6V是不过公共点,11.5也是,他有2款,2个电池和3个电池的。插电源公共点电压应该是8.6V和12.8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适配器时测7.6V是不过公共点,11.5也是,他有2款,2个电池和3个电池的。插电源公共点电压应该是8.6V和1 ...

谢谢啊  。你的意思是  电压电压是7.6V的  单插适配器 不上电池 公共点也是8.6V是吧?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  。你的意思是  电压电压是7.6V的  单插适配器 不上电池 公共点也是8.6V是吧?是这个意思嘛?

刚才我又实测了一下。 不上电池公共点是7.6 上了电池是8.9V  公共点应该是正常的 。 就是现在不跑码,电流一直卡在0.3、不知道你有什么见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我又实测了一下。 不上电池公共点是7.6 上了电池是8.9V  公共点应该是正常的 。 就是现在不跑码,电 ...

我下在修同款  公共点电压15V 我的是0.6不亮机  有一路0.9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