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44花屏

楼主(2022-08-07):
大神看一下大概什么故障,外接不显示器

网友:
下半部分是正常的吧。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2022-09-17):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故障。

网友:
先换屏试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2022-11-17):
这款是双显的, 还是只有独显?

网友:
显存 靠近壳的这三个 应该是A0 A1 B0这三个 建议直接三个都加焊 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你好,你这个机器修好了吗? 是显卡还是显存,我收到一个故障和你一模一样的,应该是这个型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