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用电池正常,插上充电器就黑屏 键盘大小写不能使用

楼主(2022-08-07):
Y7000P   用电池正常,插上充电器就黑屏 键盘大小写不能使用     有碰到的朋友吗 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专业交换联想拯救者 wei信  li8866cc

网友:
一 般交换几百的不太可信,单购3千多,售后4到5千。还是自己修修吧。

网友:
肯定是通病,接到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子,兄弟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通病  换个电阻就可以

网友:
修好了,主板CPU供电问题,一插充电器CPU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2022-11-06):
Y7000P-2019款,插电源死机,用电池正常,单独用电源能开机还是会死机,
CPU,20V供电。电阻是不是坏了,应该是2M的电阻。通病
VIN_SEN

网友(2023-10-02):
真的是通病,上原理图

网友:
通病,检测电阻2m,电压1.2v

网友:
CPU电路模块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