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痛太痛了这排线是不是不能装

楼主(2022-08-07):
小白:痛太痛了
这排线是不是不能装反,USB能进pe,BIOS能用键盘,但是在任何系统都读不到任何USB设备。全部USB都一样。

网友A:
怎么可以有不能用呀。设计是可以用的 出厂时也是可以用的 肯定就是板子上的问题了。

网友B:
本机的摄像头能认到吗?

网友:
同面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以有不能用呀。设计是可以用的 出厂时也是可以用的 肯定就是板子上的问题了。

大家都说我排线差插反引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机的摄像头能认到吗?

我只是个打螺丝的,还没刷够经验。就出事故了

网友:
我也观察过了,小板和主板脚位数是相反的我想无论是USB DB还是MB都可以正反插,一说出口被吊得更厉害

网友:
主要看那排线里面的线如果全是=这样平行顺序的话,就没有问题,如果是有x交叉排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别是5V串到USB数据线里了吧

网友:
楼主排线上丝印是MB的都是接主板的,排线的话个人感觉好像正反是一样的

网友:
不能装反,线序不对,装上可能会引起短路

网友:
进PEU盘魔术师里面给系统打USB驱动啊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排线针脚是同向的还是相反的就知道啊

网友:
最好不要装反,不然华硕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如果是进系统不能识别,这个口又不是usb3.0那就是这个口的3.0的数据线部分坏了,会修的话检查下看看是不是线上有阻值坏了,不会的话到bios里把usb3.0改成2.0用吧

网友:
是 不是这个线线序是交叉的?

网友:
要插电池才正常。

网友:
联想笔记本X1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