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270-P

楼主(2022-08-07):
华硕prime Z270-P,io是nct5539d,按电源开关29,30脚都有3.3-0v动作,24脚3.3V,33脚(s3#)3.3V,41脚(s4#)3.3V,47脚(RSMRST)3.3V,32脚(PSON) 5V一直高电平按开关拉低不了;不能触发开机,各位老师傅,下去怎么查了?

网友A:
开关坏了也拉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坏了也拉不低

人家都说了按开关3.3V有归零动作。

网友:
30脚PWRBTN在按开关的时候已经由3.3v变0v

网友:
送去维修点吧,强制开机试过吗

网友:
直接32脚(PSON)飞线到绿线。如果这样不行估计IO坏了。

网友:
pson不拉低换IO,S4 S3都出来了

网友:
开不了机啊,io和桥一半一半

网友:
5539更换过,一样的不能触发,强制开机能点亮,但报键盘鼠标等外设的错误。

网友B:
cha lvxian ,dao 24zhen de lvxian shifou duanlu 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a lvxian ,dao 24zhen de lvxian shifou duanlu le

用中文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