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6-7-8-9代标压CPU关键测试点

楼主(2022-08-07):
VCCSA一般在14欧左右,VCORE电压4-7欧,VCCGT一般8欧左右,测试的是I7-6700HQ,二极管档测量的,发现用欧姆档测的数值有所区别,用二极管档区别很少,非蜂鸣档哦。一般情况下是VCCSA>VCCGT>VCORE,一般只要不为0欧还是有机会是好的,但蓝屏的我还有锁0.7主频的基本9成以上是CPU本体问题了,目前换CPU蓝屏居多。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都搞出来了。

网友A:
不同的表差距比较大的,还有这个阻值0.008是啥表测的?我几个表都测不了这么小的

网友:
图片好模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表差距比较大的,还有这个阻值0.008是啥表测的?我几个表都测不了这么小的

用的胜利四位表啊

网友B:
用的是二极管档 ,还是电阻档测量

网友C:
HQ不准吧 蓝屏,死机,根本测不出

网友:
这一般的表测不到啊

网友:
核心电阻1.5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二极管档 ,还是电阻档测量

肯定是欧姆档了。

网友:
小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二极管档 ,还是电阻档测量

二极管档的

网友:
你说的其实不够全面  如果单单只是看是否短路的话 要测vccio vcccome vccsa vddq vccgt

网友:
引用 网友C:
HQ不准吧 蓝屏,死机,根本测不出

只是离线下测芯片短路情况

网友:
蓝屏问题,换CPU是不是风险有点大

网友:
蓝屏 花屏 死机 都是换CPU

网友:
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
收藏了 有机会遇到在按楼主分享的试试吧 谢谢分享

网友:
阻抗改变的大部分都是点不亮的,不跑码大家都知道坏掉了,还有阻抗正常的进系统死机的,蓝屏的,和长时间工作不稳定的,没有简单判断标准的,只能换cpu测试!

网友(2022-11-13):
这些新版本的cpu比老u容易挂掉,技术怎么会越来越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