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笔记本MS2335能开机外置

楼主(2022-08-07):
宏碁笔记本MS2335
能开机外置有显示 内屏白屏
故障:U4901的 52852小五角3.3转换不出电压,0欧电阻将3-4脚连接 故障消除。如果有换就换吧 订配件时间长

网友:
好大一个珠珠

网友:
焊接留下的 焊接好拍照就夹掉了

网友A(2022-09-30):
大神,MS2335怎么拆开啊?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MS2335怎么拆开啊?求助

螺丝刀一扭一瞧一拆

网友:
大神,如图所示大概空格键下面的位置被固定住了一样。那里有螺丝吗?

网友A:
借用你的图片,就是红圈标注的地方。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用你的图片,就是红圈标注的地方。

有螺丝 要拆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用你的图片,就是红圈标注的地方。

拆完键盘才看到的

网友:
谢谢大神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