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 VP450P 上芯片就烧,不会修了

楼主(2022-08-07):
这个电源是第二次修了,第一次炸机是炸了待机芯片TNY277NP,整流桥,几颗检流电阻,还有主控芯片CM6800TX,一并换了之后可以正常开机带负载,不过有一点吱吱吱的响声。我没管它上机使用,用了两天后一开机又炸了。

这第二次待机芯片没炸,炸了PFC开关管,整流桥,检流电阻,主控芯片,我把这些都换了之后,待机5V正常了,不装CM6800的时候测量芯片供电脚0V,然后短接PSON(绿线)开机,供电有18.2V的供电,感觉有点偏高。 装上芯片,一开机芯片供电脚马上就拉低到7.8V,然后发热,14脚没有7.5V基准电压,发现芯片烧毁。以为是网上买的芯片太差,又换一颗,开机,又烧。。再换一颗,再烧。。。现在不会修了,反正就是不装芯片,感觉供电电压正常18.2V(我看那有个18V的稳压二极管,那这个电压应该正常),装上芯片开机就拉低到7.6V左右,烧掉。。

装主控芯片的小板各个元件都量了,也没短路。怎么一装上芯片就烧毁短路了,不会修了。。。来这里求救。。

网友:
原来吱吱吱响,说明有问题,现在问题扩大了。

网友A:
查查反馈,输出二极管。

网友:
这种很难查了,有可能是软故障,元件性能不好但是没有完全坏

网友B:
芯片手册看看啊  18已经是供电的极限耐压了  不炸才怪

网友C:
电脑电源看到是炸的,如果真想研究那是可以玩下,要是做生意就算了

网友D:
上芯片就炸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然后单独整个独立电源给这个芯片供电看看哪里有发烫就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当然你不可以直接上主供电给这个电源咯

网友:
一开始修电源我是拒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源看到是炸的,如果真想研究那是可以玩下,要是做生意就算了

都是兴趣,不然修它干嘛啊,又不值几个钱。买芯片,买管子都不计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手册看看啊  18已经是供电的极限耐压了  不炸才怪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换了个15V的稳压管,装上还是烧。。其实原来正常的时候我就量过,辅助绕组出来的电压就是17.8V,正常开机之后会拉低到15.6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反馈,输出二极管。

二极管输出那就是17.9左右,这里应该是正常的。正常启动后会被拉低到15.6V进去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芯片就炸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然后单独整个独立电源给这个芯片供电看看哪里有发烫就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当然 ...

你意思是烧鸡大法吗? 我试过不装芯片,直接在芯片的供电脚焊盘处加电,没发现哪里发热,也没电流。。那应该说明后面没有短路吧

网友:
吱吱响了还带呢?那明显是波形不对导致变压器异响了,要从头开始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意思是烧鸡大法吗? 我试过不装芯片,直接在芯片的供电脚焊盘处加电,没发现哪里发热,也没电流。。那应该说明后面没有短路吧

脑洞大开,这是电源,用显卡和主板的烧鸡大法。

网友:
开关电源维修,取下保险丝,在保险丝两端串接一个60W白炽灯泡,电压输出高了检查采样环路。带PFC的机器需检测电压是不是在380-400V之间,另输出端的肖特基二极管检测有没有短路。祝你好运

网友:
我有好的,你要不要买一个做参考

网友:
今天我修电源不装控制芯片开机测了电压是21伏,装上芯片会变成17.9伏。只烧芯片不炸机我还没见过,好奇怪。

网友:
检查下芯片各脚外围有无碰线连锡的地方,否则不应该不停的烧芯片,小板多拆装几次焊盘都要焊坏。

网友:
没看明白你描述的故障,是只烧芯片不烧其它的嘛?

网友F:
我有一个坏的,你要不要对照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坏的,你要不要对照着修

我也有坏的,也有好的。对照着也不会修

网友G:
你把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滋滋响说明频率不对,不是低就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把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滋滋响说明频率不对,不是低就是高!

哪个呢?初级大电容我换过

网友:
pfc工作不正常,查pfc的3个取样,肯定是工作后pfc电压超高了,vcc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H(2022-09-18):
只炸芯片?开关管炸没有?如果开关管、升压二极管都没炸就检查两组驱动管对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输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炸芯片?开关管炸没有?如果开关管、升压二极管都没炸就检查两组驱动管对管是不是短路了

驱动对管没有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