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坏了会引起开关板到ec不触发吗?

楼主(2022-08-07):
换桥之前是可以触发的,并且开关板上的信号灯可以亮,但是换了之后开关板上的灯不亮了,按开关也不跳变。持续3.3v!按道理来说跟桥没多大关系啊,可是测量发现ec无vcc供电,查看点位图ec的vcc供电是由桥发过来的!

网友(点评):
再查图纸 ec的vcc供电不是由桥发过来的

网友A:
ec的供电是桥发过去的???怕是搞错了吧?啥机器,版号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供电是桥发过去的???怕是搞错了吧?啥机器,版号发一下

那该怎么解释?

网友:
只能说共用一个3.3供电,那么桥短路,ec那里不就被拉低了

网友A:
什么机器,你发一下,我看看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你发一下,我看看图纸

联想e40   版号是DAOGC5MB8FO REV:F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联想e40   版号是DAOGC5MB8FO REV:F

广达代工的英特尔独显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代工的英特尔独显主板

英特尔桥和cpu不是显卡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供电同时给桥和EC供电,楼主图纸看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供电同时给桥和EC供电,楼主图纸看错了吧。

你说的不存在,不相信是因为你没碰到像这种情况的,笔记本主板问题无奇不有。

网友:
呵呵 大家好奇嘛 来观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