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为P7变砖,如何再刷

楼主(2022-08-07):
如题问题!
华为P7 107
刚刚开始用的奇兔刷机、线刷,刷到一半手机重启后变砖!

目前无法连接电脑,
无法进去挖矿模式,
还不能充电!

朋友们,
有没有其他好招,
先谢谢了
电池有电时截了张图

网友A:
最坏就是拆字库,写全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坏就是拆字库,写全字库。

手机刷机之前正常使用
字库这个需要那些软件

网友B:
1.0看看电脑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看看电脑有没有反应

数据线连接电脑后,手机不断重启

网友C:
电脑安装HW 1.0短接驱动,先扣掉电池,短接上楼给的短接图,进1.0,再扣上电池,解bl后fastboot模式强刷救砖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安装HW 1.0短接驱动,先扣掉电池,短接上楼给的短接图,进1.0,再扣上电池,解bl后fastboot模式强刷救 ...

必须拆掉电池吗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必须拆掉电池吗朋友

扣掉电池进1.0端口,对于手机反复重启进端口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扣掉电池进1.0端口,对于手机反复重启进端口有帮助

后盖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安装HW 1.0短接驱动,先扣掉电池,短接上楼给的短接图,进1.0,再扣上电池,解bl后fastboot模式强刷救 ...

如何短接?短接那几个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安装HW 1.0短接驱动,先扣掉电池,短接上楼给的短接图,进1.0,再扣上电池,解bl后fastboot模式强刷救 ...

给分享个HW1.0可以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分享个HW1.0可以不,谢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r6A-wehH-3MMOjKRpGDhA 提取码: j8fy
短接图如下: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这机子没搞的必要了吧

网友:
不管有没有搞的必要,只要刷好能用就行。或许对别人有帮助,是吧!

网友(2022-09-13):
折腾意义大于使用意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