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v主板到手检查发现c

楼主(2022-08-07):
华硕b75-v主板到手检查发现cpu和cpu场管烧了、就给客户换了主板。坏板自己换了一个A09N03N场管和一个cpu亮机好了。今天拿出来试机一上电A06N03N场管冒烟手怏关掉了电。问一下高手这个问题哪里坏了可能大?和电源芯片有关吗?这个芯片用什么型号代用?这块板的型号是ASP1102。谢谢!

网友:
烧场馆有可能是主供电芯片短路了

网友:
原型号A06N03N我用A06N03代用一上电就冒烟

网友:
CPU供电的板最好不修了,运气差还得搭上一块U,运气再差可能要搭上2块去

网友:
这块板有烧过i5 cpu前科、但换了场管又能用一段时间、客户送的能修复最好、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驱动芯片估计有问题了,设想上下管同时导通,直通12v了

网友:
烧了的场管要上下两个一起换,单独换一个过不了多久还会继续烧。这就是经验。专业维修师傅都是同时换一组。烧场管是军规星祖传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