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RTX2080合体记录==

楼主(2022-08-07):
好久没发贴了,天太热卡都不想修,实在没什么好题材了。

最近赌狗寄来两张RTX2080,一张影驰一张索泰,都是公版PCB外套自家的散热。

索泰的卡先到,经查显存供电被修过,应该是烧了一路DRMOS,芯片换过了,12V VIN通路被上家乱改过,显存供电打值不短路偏小,把烧的那相12V VIN恢复成默认状态(经两个0.01R贴片电阻走PEX8),上电MATS正常,其它118 94 等各种高级测试都不能跑,报539错误代码(代码目录查无此码)。WINDOWS能进,打驱动黑屏死机。

研究半天没找到其它任何地方的异常,只知道显存供电DRMOS烧过,怀疑核心挂,当然显存也可能有问题,由于MATS正常,高级测试没法进行,显存发热也正常,不好判断是哪片有问题,手头也没有那么多三星D6好显存。就此作罢,准备给赌狗发回去。

然后赌狗又便宜赌了个影驰的2080,也是公版PCB板型,和索泰几乎一模一样,这张卡是显存故障,C0 C1报错,然后显存是08批次的镁光,先更换C0 C1两片显存,用的09批次的镁光。上电测试C0好了,但C1顽固报错。拆了显存打焊盘二极体值正常,说明故障可能在核心端。

由于核心已经被上家重植过了,而且看锡球和缝隙,上家重植的比较完美,基本上应该是核心通道坏了。

故这两张显卡都准备给赌狗打回,不修了。最后在赌狗的要求下,报着一线希望,把两张卡的核心对调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于是拆核心,重新植球,再处理好两张卡的焊盘,都很完美,没有掉点掉漆变形。把重植好的核心对调了再各自焊上。

先推测下:索泰装上了影驰C1顽固报错的核心,如果索泰2080现在跑MATS不出错,那说明影驰的核心要么重植没植好,要么PCB还是有问题(未知问题)

                 如果索泰现在还是C1报错,那就说明影驰的核心确实是坏了,换到另一张PCB上还报C1,那坏C1通道无疑。

                影驰的PCB换上了索泰的MATS不报错但打驱动黑屏的卡,如果影驰2080现在能正常打驱动过测试,那就说明索泰的核心是好的,故障还在PCB和那三星八片显存上。

                个人感觉,索泰打驱动黑屏的核心存活率高些,影驰C1顽固报错换PCB好几率实太小。。

   实测结果:预测正确,小几率事件发生,影驰的PCB换上索泰的核心后,一切正常,打驱动跑测试正常,只是风扇打驱动后失控(后面再修复)

                  索泰的PCB换上影驰的核心后,C1依然报错,那影驰的核心C1通道坏是实捶了!

  然后修复影驰PCB风扇打驱动失控问题,一番测量后,发现,FAN B 的TACH风扇插针对地短路。拆了该脚去往核心的电阻,依然短路,说明不是核心端的问题。

  拆了该脚连的电容,依然短路,然后就一脸蒙逼了。这个插针已经没有再连任何可以造成对地短路的元件了,难道是板层出了问题?

   烧机电源接上,断开往核心的电阻,3V下烧机终于出现了发热点,就在风扇插座针脚那一块。应该是插针过孔处板层内和地线搭铁了。这渣渣PCB质量!

  解决办法:断开FAN B TACH插座针和核心间的0欧电阻,然后从FAN A TACH针脚连接的元件上飞根短细线到 FAN B TAC 0欧电阻核心端,这样就让A和B的TACH转速信号共享A的。再把两个风扇插头合并在一起,当然要去掉B头的绿线,只接受A头的信号。经测试风扇运转正常,温控调速正常。

至此,两张RTX2080成功合体,赌狗开心的笑了,然后收了点维修费,索泰坏的2080也发回去他卖坏件了,不过赌狗把另一张修不好的N修技嘉1080TI送我当料板了(怀疑核心挂,后来修好了,另个贴再说)。

ps:2080,2060等GPU植球可以直接用GP104的钢网,核心中间外圈少的球是NVVDD和GND,少点没事一样用

网友:
大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不过大师成就了影驰卡,同时也造就了索泰卡的一个巨坑,不知道哪个倒霉赌狗会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