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幻13升级板载内存不亮机问题求助

楼主(2022-08-08):
一台21款华硕幻13,AMD5900HS、16G LPDDR4x,由于此机型有32G版本,尝试更换32G颗粒,手头没有该型号图纸,不知道配置电阻位置,更换颗粒后以为只能识别16G,然后再从BIOS下手,然而无法点亮。尝试将原机16G颗粒贴回,能正常开机。为排除焊接问题,再次将32G颗粒焊回,依然无法点亮。风扇转,电源灯亮,屏幕和键盘大小写不亮。希望有熟悉华硕笔记本或者搞过该型号的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找我咨询下吧  这个估计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A:
颗粒,识别电阻,bios或者spd,三者都要改

网友B:
找个32G版本的来对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颗粒,识别电阻,bios或者spd,三者都要改

华硕这款机器是这样吗?有的机器BIOS内置各个版本内存信息了,换过颗粒后改配置电阻就行了,BIOS升级也不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32G版本的来对照下

这个就太难了,32G的国外有,国内非常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太难了,32G的国外有,国内非常少见。

看了下BIOS,分分钟搞定

网友:
搞这个要收费多少?

网友:
可以看图纸

网友:
突然发现我自己升级板载内存之后跟你这症状几乎一模一样,但我改了配置电阻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