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250m-d9.5新主板

楼主(2022-08-08):
七彩虹b250m-d  9.5新主板只有网线口下面一个usb能用、别的usb不能使用、重装系统和其它办法无法解决。准备刷bios或修硬件、各位这个先从哪里入手先?谢谢

网友:
一步一步查,先查usb供电问题,还是信号问题,供电测电压  5v,信号测阻值  400以上

网友:
鼠标灯亮不能用

网友:
电压电阻正常的

网友:
这就是打雷大电流烧了,直接更换损坏的usb接口就行了。

网友(2022-09-10):
我换了四个电容二个usb正常使用另外两个只能用启动盘PE工具。鼠标键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