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待机芯片线性电压

楼主(2022-08-08):
请问大家一下,这个待机芯片的线性三五伏是哪两个脚?以前很多都是用vreg1 vreg2表示的,这个不知道。

网友:
第7脚呀. LDO

网友A:
老芯片了,百度都有中文引脚定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芯片了,百度都有中文引脚定义了

没有写线性电压

网友:
LDO,还有个前提

网友:
不是那个,我说的是线性三五待机电压

网友:
呵呵,明白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