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D2VX SI 2.0 REV 1.0维修

楼主(2022-08-08):
主板品牌:技嘉
型号:H310M D2VX SI 2.0 REV 1.0

维修:技嘉SI的板是网吧用的主板,一般修都是一批,目前总结几个常见问题,
1.有时候能跑码正常亮机,有时候跑一段,有时跑一下就掉,反正有点怪,这个只要查CPU供电开启,由12V通过DAR19和DAR23分压得到2.9V开启电压,只要是低于这个电压,或者这个电压不稳定,基本都是DAR19 10K的电阻变质。换了就可以了。

2.掉电,风扇转几秒钟就掉了,重新按开关可以触发,这个查VCCST_VCCPLL 1.05V,这个电压没有,检测DFQ2和DFQ3,基本能解决问题。

3.诊断卡01卡VGA,这个比较少见,刷个BIOS就好了,一定要刷解ME的,要不也是解决不了问题。

修多了,遇到基本可以秒。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一定要刷解ME的”,这个我不是很理解,什么是解ME?是改MEI还是去掉ME,直接刷官网的BIOS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一定要刷解ME的”,这个我不是很理解,什么是解ME?是改MEI还是去掉ME,直接刷官网的BIOS ...

重新配置一个ME,我没找到官网的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配置一个ME,我没找到官网的没有试

官网的直接刷

网友:
谢谢楼主的建议,有张主板,也是跑不同代码掉电,更换开启电压连接的电阻解决故障

网友:
谢谢大佬的无私分享。

网友:
EN 电阻 Vin电阻容易坏

网友:
感谢高手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遇到上管短路的没有

网友:
通病,已学到。

网友:
修多了就知道是通病了

网友:
遇见了一块风扇反复重启。

网友:
修多了看多了知道的也多了。

网友:
谢谢建议,有张主板,也是更换开启电压连接的电阻解决故障

网友:
解ME  是啥意思  ?  官网不是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
好了没有,,,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一般都是积灰造成的。。。去年还是前年修的B85XXX-SI主板就这样。

网友:
技嘉主板SI结尾的官网没有bios下载

网友:
cám ơn chủ to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配置一个ME,我没找到官网的没有试

用310 其他技嘉板子提取替换下就行

网友:
官网不是有吗这个

网友:
楼上好人。 在碰到类似问题。 就省不小时间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个啊啊

网友:
很棒官网不是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
  官网不是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
H310也进入维修期了

网友:
感谢高手分享   有图有思路  非常好

网友C(2023-11-04):
这个主板烧CPU那个师傅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