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 12 关机能充电/开机不充电

楼主(2022-08-08):
等心情平复后再把u2拆掉测量底脚发现H4脚1.2V短路了(正常阻值340左右)接下来就是请出我们的老演员松香,将电源表调到1.1V(太高怕烧到CPU)结果是U9400电源管理器在作祟
将其更换后,再将U9400和U2装回测试开机正常,充电正常。这时放心的把整机装好测试OK,在此特别鸣谢我们的老演员:松香大哥!!!

网友:
感谢你的分词昂

网友:
快充芯片坏 白分层了

网友A:
没有看到你标的那个芯片松香熔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你标的那个芯片松香熔了呢?

硬盘旁边那个

网友:
这松香熏得真白

网友B:
万能松香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松香烧机大法

这也就用于小板子,电脑主板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