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8-08):
苹果A1286
板号:820-2580-A
故障:不开机
用原装适配器不开机,用转接头,可以开机点亮,电池用不了,苹果修的不多,这款机子不装电池开不了机,电池坏开不了机,定了新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
,这个机子最开始到手的时候,用转接头,小绿灯亮可以开机,不亮就开不了,有时亮,有时不亮, 换完电池后能开机不充电,小绿亮直接不亮了,凭着自己的思路,能开机后续应该没问题,小绿灯不亮 重点检 查,查图纸U6900的5脚有3.4V, 测连到接口只有1.5V 中间经过了一个电阻,电阻一端3.4别一端1.5感觉不正常,用镊子短接了一下,小绿灯瞬间 就亮了,由于小板没找到图纸,不知道电阻 多大,论坛有个朋友说是22欧的,找半天也没找到22欧电阻,找了一个1466坏的小板,上面找了个22欧电阻,装上接口处有2.8V小绿灯亮起,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区间不知道电阻 大小找了个10K装上跟本不行

网友A:
老板总是这么牛逼克拉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总是这么牛逼克拉思

我最爱的颜色是 春色

网友:
发财小电阻

网友:
主板板号写错了吧,应该是820-2850-A

网友:
A1286原充电器充不了用品牌充电器就可以充什么情况

网友B:
820-2850顺手把松下的电容给他换了,不然容易重启。这款显卡坏不了,但是重启容易被误认为显卡门。供电不足就重启了,跟mcp79  89经常不开机故障一样,都是松下那个电容的鬼。1466也是一样

网友:
我也好想学习一下苹果 主板的维修啊。。。。。。。。

网友:
这个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0-2850顺手把松下的电容给他换了,不然容易重启。这款显卡坏不了,但是重启容易被误认为显卡门。供电不足 ...

这个板子没有那个大电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20-2850顺手把松下的电容给他换了,不然容易重启。这款显卡坏不了,但是重启容易被误认为显卡门。供电不足 ...

请问是哪个电容,苹果修得非常少,下次遇到直接找那个电容,请告知一下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个电容,苹果修得非常少,下次遇到直接找那个电容,请告知一下兄台

N8  松下的电容

网友(2022-09-08):
必须22欧姆吗? 没有图纸吗? 就是一个过载电阻吧。又不是分压电阻。 估计10欧 或者20欧姆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