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无复位无信号 检测脚电容短路

楼主(2022-08-08):
修一块技嘉b75主板,测量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05V、1.8V正常,VTT PWRGD有1.05V 有cpu开启 没cpu供电,依据h61的时序,cpu供电预供电为0V,需要所有电压信号正常才会出cpu供电,测量pci槽上的复位和时钟都没有,说明电路不正常,技嘉IT8728 的特点发出io pwrok的前提是主板上电路供电正常,同事io检测脚上的127、128 的12v、5v检测脚要有2v才会发出io prwok后桥才会发出时钟信号。

测量到12v测脚即IO第127脚没有电压,发现问题,后面检测出12v检测电路上的c3电容短路,导致12v检测脚电压为0V。吹掉c3电容,通电显示。

网友:
没有cpu共勉是不是南桥接受到io发出的opwrok

网友A:
是不是io没有发出来opwrok信号给南桥,南桥就没有向cpu发出cpupwrgd信号,导致的cpu供电没有产生?

网友B:
B85的测CPU供电1.7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点评):
8系列的时序和h61不一样, 8系列cpu供电芯片发出的sys pwrok是第三个产生的信号 h61是的sys pwrok是第9个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没有发出来opwrok信号给南桥,南桥就没有向cpu发出cpupwrgd信号,导致的cpu供电没有产生?

对,而且pci槽上量到没时钟电压 就量一下io没有发出o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没有发出来opwrok信号给南桥,南桥就没有向cpu发出cpupwrgd信号,导致的cpu供电没有产生?

嗯嗯嗯嗯嗯嗯嫩嗯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的测CPU供电1.7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

4代主板的cpu预供电电压就是1.7,核心供电在电源管理芯片上测,不是mos管上测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一下,无时钟和复位

网友(2022-09-08):
应该是技嘉GA-B75M-D3V(rev.1.1)主板

网友:
思路清晰,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