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鼓的充电辊分左右吗?

楼主(2022-08-08):
我看充电辊两端都一样,不知有没有分左右?不知反着放会怎么样?

网友A:
不分左右 随便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分左右 随便装上就可以了

我看所有的拆硒鼓教程,都是说不要装反。我还没试过装反会怎么样??

网友:
没有,能装上即可。

网友B:
左右长度一样的可以

网友C:
左右长度造型一样没问题,反之不一样得话,是要区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右长度造型一样没问题,反之不一样得话,是要区分的

不一样的应该也装不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长度一样的可以

我没试过反着装。

网友(2022-11-09):
不分左右 随便装上就可以

网友:
有的分 比如三星101 111 202什么的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