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3-7370没有声音其他都正常

楼主(2022-08-08):
戴尔13-7370没有声音其他都正常

网友A:
找到声卡了。打打驱动看看

网友B:
插耳机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查喇叭和声卡呗

网友C:
戴尔的你现在能亮机,其他暂时不用管直接先去官网下载bios  先更新下BIOS  排除BIOS再说 我遇到过好几个  驱动没问题也没声音,升级BIOS解决的

网友:
看看声卡芯片的周边元件,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不要连接网络   联网会自动更新驱动的。驱动故障。卸载没用  安装的时候不要连接网络

网友:
楼上说的是   先排除BIOS,然后声卡

网友:
没有声音就这几种情况 声卡 bios 还有ec的程序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你现在能亮机,其他暂时不用管直接先去官网下载bios  先更新下BIOS  排除BIOS再说 我遇到过好几个   ...

好的我去试试,刚买了一对喇叭 ,换上不行 我就去找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插耳机看有没有声音?

耳机也不能正常播放 只是刺啦刺啦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声卡了。打打驱动看看

驱动官网下载的

网友:
喇叭买了 一对  收到换上看看

网友:
戴尔的BIOS有问题会导致没有声音,遇到好几台

网友:
上来就买喇叭  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也不能正常播放 只是刺啦刺啦响

这有可能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也不能正常播放 只是刺啦刺啦响

在官网下个驱动还是一样的话,换个声卡芯片试试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有电流音 杂音,驱动排除了,就干声卡, 喇叭很少会坏,坏也大多数是膜破损有杂音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