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egion Y70002020H 笔记本不充电求助

楼主(2022-08-08):
笔记本板号 nm-c911 ,开始故障两个显存短路,显存型号D9WCW ,显存换好后,开机花屏,怀疑独立显卡坏了,但机器能认到显卡。到BIOS里graphics device选项里,把discrete graphics修改成 dynamic graphics后,机器不花屏,能正常进桌面。这个机器显卡型号 N18E-G1-B-KD-A1,网上一查1000多,就告诉客户显卡太贵,只能这样使用。客户回去使用一周左右,向我反映电池不能充电,电量显示百分之零。客户拿走机器时电池是有电的,因为客户开机测试了。于是客户把机器又给我送回来,我用示波器测试了检测电池的两条信号线都有波形,认为是电池坏了。于是就发了一块电池。换上新电池以后,显示电池电量,但仍不充电。于是上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BIOS运行后,看到修改EC-ROM的字样,修改完后。笔记本能提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的信息不变。哪位同行遇到这种故障,请赐教。

网友:
联想拯救者 交换li8866cc

网友:
MOS管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