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求助

楼主(2022-08-08):
显示器型号飞利浦327E8,开机指示灯亮,屏幕稍有亮度,不仔细看发现不了,调节亮度无果,拆机看亮度条也亮,拔下其中之一亮度条还亮,两个都拔下不亮。怎么办,没有找到图,没有思路
调节亮度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资料,再次求助

网友:
背光亮灰屏的话,可能是屏的问题哦。检查下屏的供电,有个保险丝的哦,祝你好运

网友:
背光既然亮了,这就证明主板已输出开机信号,重点检查屏供电及屏相关电路。

网友:
你这个是灰屏,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