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 3.3V检测红色

楼主(2022-08-08):
B75M-PLUS 3.3V检测红色,这个脚是在哪测,只修过5V  12V变红色的

网友:
还有没有大神

网友:
这个找下io脚上测下,多半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这个我修道过  不过是AMD的,就是南桥上电容的问题,不知道英特尔是。。。

网友:
查查这几个脚吧

网友:
这个具体得看3V的电路了,也不太清楚,来学习学习。

网友:
io 附近  检测反馈 电路  电阻,,,你找下,论坛里有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种第一次遇到

网友:
io电压检测采样电阻损坏

网友:
io  的检测脚,看是神么IO了,可以查看datasheet.

网友:
IO上面检测

网友:
这个应该和5v/12v检测一样的修法吧,先量了3V实际电压正常不,不正常就查待机这里,正常就查io检测脚分压电阻了

网友:
IO上有个温度分压电阻出问题

网友:
只知道是在io引脚

网友A:
pci 附近 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 附近 电容坏了

好的,我试找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刷试试

网友:
前几天换IO不小心,把NCT5535D的引脚焊连了,结果CPU电压侦测就出错了,红色的4点击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