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掉电,能再次触发

楼主(2022-08-08):
主板型号:VX B360M MORTOR
故障现象:跑码掉电,能再次触发
维修过程:
1、对地阻值:ATX 5VSB +12V +3V +5V,3VSB,桥PCH_1VSB供电,内存供电,前端总线供电,CPU核心供电(上下MOS管),集显供电(上下MOS管),系统管家供电,对地阻值均正常。
2、跑不同代码掉电,能再次触发,参考坛友提供的资料,解决此故障,
更换R103
维修总结:由于R103变质,导致EN不稳定,形成断电。

网友:
论坛网友修的是技嘉主板,而你的是vX,这样你都能借鉴出r103有故障,你好牛喔!

网友A:
R103在哪里总要说一下吧。

网友A:
算了,还是我来找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还是我来找下吧。

谢谢,我开始发了截图却显示不了,应该是被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03在哪里总要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