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修改BIOS

楼主(2022-08-08):
14058-2主板有2种 一种是6代U  一种是7代U  想把6代的改成可以上7代的,7代主板BIOS换到6代U可以点亮,但是显卡驱动打不上去。有会修改的加我V:15871141454  有偿 14058-2

网友:
这个要刷bios固件 才可以实现 你拆芯片换是没用的

网友:
戴尔锁码的 没那么简单

网友:
AsProgrammer_2.1.0.13_fix_52pojie

网友:
舍得花钱,那你找三楼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