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芝麻贴片mos管型号参数是多少 华硕z97主板上掉下来的

楼主(2022-08-08):
在网上怎么也查不到这个15e16芝麻贴片场效应管的参数,所以也不敢拿其他型号的场管用上去。恳求那位知道的大神帮忙告诉下参数,或者用什么型号可以替代

网友A:
哥下次把型号一起发上来, 对10个Z97点位图得知,就是个NMOS管,直接用其它主板上小N管代替,K72、1AM这些。

网友B:
发主板型号,查一下点位图,很顺手就可以帮到你。但是你不发主板型号,那就必须查找好几个点位图,还要一个个对比是不是这块主板,费精力费时间,没有好处没人想帮你。

网友:
这个1AM是晶体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下次把型号一起发上来, 对10个Z97点位图得知,就是个NMOS管,直接用其它主板上小N管代替,K72、1AM这些。

这个k72是场管  但电流好像太小了  只有300毫安  不敢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主板型号,查一下点位图,很顺手就可以帮到你。但是你不发主板型号,那就必须查找好几个点位图,还要一个个对比是不是这块主板,费精力费时间,没有好处没人想帮你。

那个是主板型号啊  我不知道。这个华硕z97-k是不是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主板型号,查一下点位图,很顺手就可以帮到你。但是你不发主板型号,那就必须查找好几个点位图,还要一个个对比是不是这块主板,费精力费时间,没有好处没人想帮你。

这个应该是主板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k72是场管  但电流好像太小了  只有300毫安  不敢用啊

位置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主板型号吧

此主板是华硕Z97-K  REV1.05,点位图显示此零件是N-MOSFET P3202CMG  SOT-23。

网友B:
附上此主板的点位图,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附上此主板的点位图,自己慢慢研究吧。

多谢大神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你帮我找到了不甚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神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你帮我找到了不甚感激

鑫智造不是有这个点位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附上此主板的点位图,自己慢慢研究吧。

点位图fz文件查看软件那里去下载?真的不好意思  附件下了都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fz文件查看软件那里去下载?真的不好意思  附件下了都看不了

点位图软件BoardViewer,这个自己研究怎么用了。

网友:
不是N  就是P

网友:
点位图查一下

网友:
主板型号,线路图,点位图

网友:
是不是有人邮寄我贴片mos管了 莫名收到贴片mor管 也不知道是谁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