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81主板升级NVME的刷机BIOS文件C.H81-DV PRO V20

楼主(2022-08-08):
七彩虹H81主板升级NVME的刷机BIOS文件,亲测完美支持nvme启动+pcie,C.H81-DV PRO V20主板

含刷机程序

网友:
可以的  老主板了

网友A(2023-02-21):
楼主,你好,
小白请教几个问题。

我的主板就是这个C.H81-DV PRO V20。

1、我下了你发的软件包,在win10下刷的,用的AFUWINGUI.EXE这个程序。但是这个程序的界面下面的按钮是隐藏的,要点击才会出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2、刷的时候,是刷所有块,还是刷main bios?boot block?nvram?
3、刷完重启到bios,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是要插入pcie的ssd硬盘才会出现引导选项吗?
4、这个主板上支持的pcie,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pcie3.0,但是我看zol网站上写的是pcie2.0。而主板的bios设置里面的pcie选项也只有自动、GEN1、GEN2,并没有GEN3,所以,这个主板到底是pcie3.0还是pcie2.0?如果是pcie2.0,那么这个pcie x1的插槽速度也只有500MB/S,而SATA3.0的速度也能达到600MB/S,所以,是不是刷这个bios意义不大?
4、最后问一个问题,我这块主板一直用的是核显。最近我在pcie x16插槽上分别插了3块独立显卡。分别是AMD Radeon HD 8350,七彩虹逸彩250-GD3 CF黄金版 1G M10 H(gts250显卡),iGame650Ti BOOST烈焰战神U-1GD5(gtx650Ti BOOST显卡)。然而主板只能识别AMD Radeon HD 8350。另外两块显卡主板不能识别,在bios阶段一直黑屏,也无法进bios设置,但机器仍然能正常启动,当bios完成启动后,win10启动时,win10能自动识别显卡,并能正常显示。那么,怎么能让主板识别这两块显卡?

网友(2023-05-13):
楼上小白请教几个问题,同问!

网友(2024-02-26):
另外两块显卡主板不能识别,在bios阶段一直黑屏,是因为显卡没有uefi驱动bios。

网友:
捡到一块这样的主板,刷了试试

网友:
能用DOS刷吗?

网友:
可以DOS下刷机器吗?

网友(2024-05-0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小白请教几个问题。

当然2.0.用16x速度够用,1x的接口虽然500m,但还是由于SSDD的速度

网友:
当然2.0.用16x速度够用,1x的接口虽然500m,但还是优于
SSD固态硬盘的速度

网友:
支持大佬  下载试试

网友(2024-09-22):
这个板子的bios怎么解锁?

网友(2025-04-22):
刷完就是官网默认版本,不能NVME启动,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小白请教几个问题。

支持NVME肯定好,16x的速度还是够用的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