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450成功修复不开机,大结局

楼主(2022-08-08):
历时一周,也花了一周看的图纸,最后在某宝下单的热风枪也到货后,花了10分钟学习热风枪的使用并动手练习使用热风枪。

之后开始了本次接地故障的查找,先将504拆卸后测量发现接地故障仍存在。
继续拆除了另一条支路的505,测量公共端接地消失,重新翻越图纸,505的击穿不会引起接地,很有可能502也击穿了,502发射集是直接接地的。

再拆除后505,复测502的集电集也就是505的发射机发现对地电阻2.5Ω,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姑且怀疑接地点仍存在,那么就是各支路的电容或是cpu和cpu的vrm存在接地故障了,后两者的故障那只能是凉凉了,更换成本就远大于笔记本自身价值了,怀着不放弃的选择,对支路的电容均进行了测量,没有击穿情况。于是开始测量各电阻,测量中发现到cpu core的相1和相2是通的,各支路上均有10Ω的电阻,4个并联正好2.5,但电阻串联的有电容,电容没短路,不应该形成4个并联的电阻,于是又复测了一遍各支路的电容,就是没有发现对地击穿的,这时候就只能怀疑去往cpu分支的回路有接地或是并联支路,再没有cpu侧的点位图下,最终采取盲测cpu附近的电容,均未发现有短路,这才放弃查找,推断内部支路存在,2.5是正常的。
回装主板和各元件,通电开机。一切正常
第一次维修电脑主板成功!

网友(点评):
投入的时间成本和物料成本估计大于找店面维修费用了 , 但这就是维修乐趣吧。

网友(2022-11-04):
凡尔赛成功,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