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3060主芯片植球有做过的么?

楼主(2022-08-08):
手里有一个卡3060的,本来是有时亮有时不亮,加焊了主芯片,还是不亮,而且风扇还长转了,这个可能要植球吧。钢网都准备好了,没敢下手,可有搞过的。分享下。

网友A:
今天搞了个1080,故障跟你的一样,重新植株核心就好了?但是有铅的不知道用的住不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干核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搞了个1080,故障跟你的一样,重新植株核心就好了?但是有铅的不知道用的住不

我想我是有信心了,谢谢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干核心啊

不干不行啊,客户当面呢,必须下手。风险已报,现在回收到手,搞好就可以不亏

网友:
          直接开干!

网友:
干就完了,今天干了两个2060核心

网友:
一听植球,我眼睛疼

网友:
你都不敢植球,那为什么加焊呢?

网友:
不亮也不一定是核心问题,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眼睛瑟瑟发抖

网友:
加焊前就要考虑要植锡的可能,不能盲目加焊

网友:
买个加热台放底下预热 在用隔热胶带裁剪一下 贴在玻璃芯片上(保护芯片避免温度过高吹起)芯片四周放上焊油 用旋风风枪500度 风速100一两分钟 即可拿下

网友:
买个加热台放底下预热 在用隔热胶带裁剪一下 贴在玻璃芯片上(保护芯片避免温度过高吹死)芯片四周放上焊油 用旋风风枪500度 风速100一两分钟 即可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