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4158,跪求这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2-08-08):
爱普生L4158运行喷嘴检查和打印图片打出来是这样的,后来换了一个确定是好的只能打印黑色的喷头,打出来还是这种风格,跪求大佬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A:
应该主板,头缆线重点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主板,头缆线重点检查

感谢哥哥的回复,我准备退给卖家了,这个故障就当分享了

网友:
板,头都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