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30光影

楼主(2022-08-09):
光影1030那个大哥有这个卡实在找不到这两电阻多大的

网友A:
显存电路部分 ,参考另一个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电路部分 ,参考另一个显存

还是找不出来这

网友B:
找块坏主板,拆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就行。电阻没那么讲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块坏主板,拆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就行。电阻没那么讲究。

哥们你这个方法有点草率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这个方法有点草率丫!

测一下边上同样大小的电阻阻值,从料板上拆一个补上就行。这种小问题不需要问这个问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