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H110主板插电CPU也是常转

楼主(2022-08-09):
我的IH110主板插电CPU也是常转,一量Q141,是穿了,换上就好了。击穿的原因是自己瞎弄,想从主板上引显卡电源,结果不小心,短路了。

网友:
楼主厉害,显卡缺什么供电。

网友:
原来机器上的显卡是从硬盘电源取的电,我看这个板子上有闲置的12V 4插,忽略了线序和电压,想当然的认为可行。结果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