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米Max手机忘了屏幕锁,望各位前辈围观

楼主(2022-08-09):
小米Max手机屏幕锁忘记了,这机子也没自带Rec模式无法双清,想刷入第三方Rec,但机子有锁,现进不了机子也无法开启只能当救砖硬刷,望各位给予帮助,也可以私聊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进过9008模式?一般主板上会有短接点,可以在网上找找看,之后在下载一个刷机包,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听说过9008模式,就是一包难求,谁可以分享资源,感激不尽

网友:
资源给力,可以交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9008模式,就是一包难求,谁可以分享资源,感激不尽

首先看下手机是否可以进入fastboot模式,因为这个手机有高配和标配版,包也不一样,确定后分享!至于进9008,首先要安装9008驱动,短接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下手机是否可以进入fastboot模式,因为这个手机有高配和标配版,包也不一样,确定后分享!至于进9008,首先要安装9008驱动,短接图如下:

请问怎么看高低配,这是Fastboot模式的驱动

网友A:
不知为什么进入了0908模式,刷机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为什么进入了0908模式,刷机不动

这是什么情况,是刷机包型号不对,还是什么原因,我都下了几个同型号的刷机包,都是同样的问题,进度条不动

网友:
fastboot模式软件读取型号,9008不能刷机可能是包的问题(比如没有相关授权)
实行不行,+qq   52-4378063

网友:
小米手机助手恢复手机

网友:
bl锁都没解你刷个鸡毛,买个加密狗吧

网友:
直接到售后服务中心,拿着够买凭证,勉费解所。他们有个工具直接秒杀。我姐夫充两万话费送的手机放那里密码忘记了,我研究几天没搞定,拿售后去分分钟

网友:
如果刷机包对,应该是能9008刷的。

网友:
淘宝上有刷的 20元

网友:
淘宝远程能搞定,很快的

网友:
没工具你是搞不了的,出钱远程吧

网友:
师傅们哪!!小米红米的手机就是这么的人。现在我的红米note7 BL解除不了,刷啥都0可能。
如果你的手机有BL的话,就先解BL。再考虑刷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