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液晶电视看一会就开始跳屏

楼主(2022-08-09):
液晶电视看一会就跳屏,然后关电过一会再开机又能看一会又跳屏,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能跟热相关

网友:
在空调屋里的,

网友:
芯片热了和空调没有联系

网友:
以前不是这样,

网友(2022-09-12):
芯片虚焊?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要么换屏,要么修屏,不过修和换都不划算

网友:
查一下屏的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