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HDS反复重启 刷BIOS不管用

楼主(2022-08-09):
请问哪位大侠修过华擎B85M-HDS反复重启的故障

网友:
刷了 没变化  还是原样

网友(2025-07-10):
主板正常反复不断掉电重启原因:

1-没有安装CPU和插入内存
2-电源CPU供电接插件没有插入主板8P接口
3-内存插槽与内存接触不良
4-显卡PCIE插槽与显卡接触不良
5-更换内存和CPU没有复位CMOS
6-CPU自身故障,内存自身故障,显卡自身故障;

主板非正常反复不断掉电重启原因:

1-反复重启代表IO芯片发出了PSON低电压信号给电源正常,但是遇到短路故障导致IO芯片重置复位断电;
2-BIOS芯片短路导致PCH南桥芯片SPI总线控制器故障;
3-CPU供电电压故障,整流桥MOS管击穿短路,PWM控制芯片故障导致PCH南桥IC总线控制器故障;

网友:
主板正常反复不断掉电重启原因分析:  1-没有安装CPU和插入内存; 2-电源接头没有插入主板CPU供电8P接口; 3-内存插槽与内存接触不良或者插槽背面引脚短路; 4-显卡PCIE插槽与显卡接触不良; 5-更换内存和CPU没有复位CMOS电路; 6-CPU自身故障,内存自身故障,显卡自身故障;    主板非正常反复不断掉电重启原因分析:  1-反复重启代表IO芯片发出了PSON低电压信号给电源启动,但是遇到短路故障导致IO芯片重置复位断电; 2-BIOS芯片短路导致SPI总线控制模块故障,PCH南桥芯片重启复位导致; 3-CPU供电电压故障,整流桥MOS管击穿短路,PWM控制芯片故障导致PCH南桥SMB总线控制模块故障复位; 4- LGA1150插槽内部针脚弯曲造成CPU内部短路,无法输出VCORE0和CPU_VAXG电压;    主板非正常无法触发故障原因分析:  1-待机状态时5VDUAL电压过低,USB接口回路ESD7保护二极管击穿导致; 2-待机状态时3VDUAL对地短路,PCH南桥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