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Latitude 3420 cyborg-L14 MB TGL 203068-1 _CYBORG-L14 TGL (203068-1 X3XR2)

楼主(2022-08-09):
Latitude 3420 cyborg-L14 MB TGL 203068-1 _CYBORG-L14 TGL (203068-1 X3XR2)

Latitude 3420 cyborg-L14 MB TGL 203068-1 _CYBORG-L14 TGL (203068-1 X3XR2).zip

我的她,她的他 + 5

网友(2023-02-28):
待机0.06 刷完亮了

网友(2023-04-04):
刷了卡LOGO,进不了系统

网友(2023-11-01):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2024-01-19):
刷完需要序列号 填完序列号直接不开机 按开关也美哟有任何反应 怎么办呀。

网友:
好BIOS 刷上开机正常,显示快,本来固障是触发0.06电流 不上电,刷了开机正常

网友A(2024-02-27):
刷后喨机,保存设置后就不通电

网友(2024-05-03):
引用 网友A:
刷后喨机,保存设置后就不通电

这个BIOS应该是有问题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  再刷一遍又可以亮

网友(2024-08-13):
How to download these files, can you help?

网友(2024-11-11):
亲测秒亮,设完编码正常点亮进系统。

网友(2025-08-21):
刷好就OK 但是开机后要选择型号和重新输入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