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6 板号LA-6101P,清个灰RSMRST变成-1.9V了

楼主(2022-08-09):
       昭阳K26 板号LA-6101P,清个灰不开机了。量着EC供电,复位,bios供电,BTN都正常,就是RSMRST变成-1.9V了,换了EC还是这样,求解,看到中间只经过了一个三极管,测量三极管没啥问题,分压也正常,拆了三极管也是-1.9V,有老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费解了,

补充内容 (2022-8-22 11:13):
最后的结果定下来了,是EC的问题,买的2个EC也都是坏的,这个EC-RSMRST平时是0V,按下开关才有有3V。当时还把电源开关的位置找错了,本来电源开关在主板中间位置,我找的右边,也不知那是个什么键,结果怎么按也....

补充内容 (2022-8-22 11:15):
不开机

网友A:
拆了三极管, 飞个线,强制给一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三极管, 飞个线,强制给一个3.3V

EC-RSMRST#是3V的小电流的信号,3V的拉过来,会不会倒灌进EC,烧EC,烧桥

网友B:
强制拉应该没用,拉低说明前面有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制拉应该没用,拉低说明前面有问题了吧

是,开始的时候把开关的3V拉过去了,被拉低成2.6V,还是导通不了,后来寻思把5V拉过去,和一网友讨论后,电流大小不一样的,恐怕会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H    ????

美女是说pch拉低的吗?

网友E:
-1.9V,多半是EC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9V,多半是EC挂了。

挺奇怪的,一块买2个,都这样,不知是不是EC质量问题,没换EC前是ACIN,RSMRST,BTN都是OV,换上后别的都好了就是这个RSMRST还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挺奇怪的,一块买2个,都这样,不知是不是EC质量问题,没换EC前是ACIN,RSMRST,BTN都是OV,换上后别的都好 ...

有没有图纸?EC里有PWM 倍压升压电路,可能这个电压串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图纸?EC里有PWM 倍压升压电路,可能这个电压串过来了。

我去,你比我厉害多了,我这一块没研究,寻思不行再买俩EC,再不行就放着,慢慢修了

网友:
RSMRST这叫什么?待机供电好信号??桥返回挂起模块??

网友F:
补上r194电阻,短接三极管2-3脚,给rsmrst一个上拉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开始的时候把开关的3V拉过去了,被拉低成2.6V,还是导通不了,后来寻思把5V拉过去,和一网友讨论后,电流大小不一样的,恐怕会烧东西

只有电压过大才会骚东西,电流他需要多少拿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上r194电阻,短接三极管2-3脚,给rsmrst一个上拉电压试试

牛,试试

网友:
怎么是-的呢?

网友:
断开Q16加PCH_RSMRST#3.3V电压,电流是多少?可以判断PCH坏了没有

网友:
多半CPU问题

网友:
最后的结果定下来了,是EC的问题,买的2个EC也都是坏的,这个EC-RSMRST平时是0V,按下开关才有有3V,还把电源开关的位置找错了,本来电源开关在主板中间位置,我找的右边,也不知那是个什么键,结果怎么按也不开机,老铁们的回复,有的真不赖,开拓了我的眼界,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V,多半是EC挂了。

还真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问,dingdingdingding

哥们,修好了吗,我这个是EC的问题,当时还把开关的位置找错了,开关在中间,我找的右边

网友H:
长见识了,还有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长见识了,还有负电压

屏幕上也有负电压,好像是负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