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长度大于芯片容量,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8-09):
bios肯定是对的,芯片型号是25l12872f,论坛有有人说两个型号是通用的,但是怎么就容量不相符呢?

网友:
顺便问一下,图纸上这些信号,只要不标#是不是必须是高电平呢?

网友:
解决了,cap文件要转换成bin就刚好少了4k

,还有个问题就是deep_s5-0这个电压正常是高电平由3vsb上拉吗?

网友A:
cap文件前面部分是其他代码,这个要是直接写入bios是不能用的,必须修改后才能使用,是因为主要
BIOS代码是从0800H开始的,所以,直接用hex编辑器将0800H之前的数据代码删除,然后,另存为bin文件
可以使用了。当然,也可以用cap文件转bin软件转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文件前面部分是其他代码,这个要是直接写入bios是不能用的,必须修改后才能使用,是因为主要
BIOS代码是从0800H开始的,所以,直接用hex编辑器将0800H之前的数据代码删除,然后,另存为bin文件
可以使用了。当然,也可以用cap文件转bin软件转换一下。

我以前刷过无数华硕b350 450 x370,都是
cap文件,没出过问题。这个是头一次。还害我重新买了一个烧录器,白买了,还是用以前的土豪金刷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