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拆机问题

楼主(2022-08-09):
家中有台闲置的三星ls27D360,显示会黑屏,即使亮了也会下半部分会很暗,看了网上都说是灯条问题。然后我拆机把灯条取下来以后,就上网买了原装灯条,然后把显示器装起来,但是有个显示器内框很细的那个没装,拆下来断了一截,所以没装上,想等灯条换上再装。然后被家里人打扫房间扔掉了。所以想问几个问题。
1,没有那个细框有影响吗
2,看网上说显示器有高压板,在哪个地方,那个细框是绝缘用的吗,小时候被电过很怕电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呀

网友:
捡回来已经这样了,感觉我拼不起来了,就是用来保住屏幕的小框框

网友:
灯条来换上显示器能亮了,但是灯条那边漏光太严重。颗粒效果很严重。另边没灯的就很正常,估计就是那个框框影响了显示效果,不知道贴点绝缘胶布能解决吗,有空再弄了

网友:
装好以后就是这样了如图,排线重新插过几次了

网友(2022-10-10):
没边框肯定不行的, 把坏的塑料框粘下装上应该就行

网友:
屏幕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