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A过内存掉电重启

楼主(2022-08-09):
一块华硕B250M-A,不插内存小喇叭报警不掉电,插独显不掉电正常启动,插内存大概内存自检过了开始掉电重启。查VCCGT不正常,
查到P_GT_VCC1_R_20只有0.3-0.4V而且不稳定,
查前面P_GT_DRIVER_VCC_20 11.6V正常,

再回去测电阻端P_GT_VCC1_R_20还是0.4V左右,
反复戳了几次电阻歪了,好吧电阻焊点腐蚀了,
换了个2.2欧电阻,P_GT_VCC1_R_20正常11V多正常了不掉电了。

网友:
幸好不是不定時掉電,不然這真不知道怎修

网友:
楼主这检查 的仔细啊。。。。。。。。。。

网友:
这 腐蚀的主板  太不好查了

网友:
请问你有这个点位图吗,可以分享吗

网友:
我刚好修这主板,论坛上都找不到这个点位图

网友:
这点位图可以发给我吗?313341882@qq.com
多谢

网友:
没有点位图,看你写书就是不知道是哪个零件。

网友:
这是大力出奇迹么  这板子造的也够狠的,螺丝都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