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电视型号32A160数据 板号TP.VST69D.PB779

楼主(2022-08-09):
32A160板号TP.VST69D.PB779,配屏LSC320AN10机器贴纸LVW320NDEL

网友:
我看看,不说话啊啊啊

网友:
这种杂牌货是请人修过过的东东,不好找,有需要就方便多了。

网友:
上面程序配参要设置,要进工厂模式设置,不会的话,就下这个程序。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32C5液晶电视机,板号:TP.VST69T.PB753  屏号:HV320WHB-N86。故障现象:插电待机指示灯红灯亮,按开机键没反应不显示没有图像。拆机没资料跑线路测主控蕊片:TSU69KBT-Z1-ST各脚:
59脚 1.8V主控蕊片内部DDR内存供电:1.8V
161脚  1.15V主控蕊片供电:1.15V
70脚  3.3V主控蕊片供电:3.3V

104脚PANEL-ON/OFF  驱屏电压控制:待机0V 正常3.3V
150脚PWR-ON/OF  1.15V主控蕊片供电控制:待机3.3V   正常3.3V
144脚POWER-ON/OFF  电源开关:3.3V-0-3.3 V

分折各电压都正常,但是就是不能开机,跑线路电源按键到主控114脚线路之间有一个1K电阻,测电阻两头有一头有3.3-0V-3.3跳变,有一头始终是3.3V不变,仔细看这个电阻有点发霉处理干净,按开机键红色指示灯转灭,背光出来了,图像出来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谢谢朋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