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进不了 PE

楼主(2022-08-09):
Lenovo ldeaPad Flex10进不了PE,装不上系统怎么办?

网友:
摘出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拷系统不解压,装回去解压

网友:
得找旧版的PE

网友:
可能跟你的U不兼容 ,多拿几个不同的启动盘试

网友:
我们也经常遇到装系统装不起,手头至少有五个启动盘   总有一款适合它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实践很重要

网友:
如果可以,用Linux去试试,挺好玩的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BIOS设置不正确呢

网友(2022-09-09):
换另外一种PE试一试。